[求助] 指导菜鸟 常识题 粗细长短

楼主(2011-12-23):
高手们请指点菜鸟:前提:我的设计比较小,所以加完IO比较空,连线较长,华虹。35的工艺。为此我的版图中间比较空,有位高手指点我连线加粗到250(减小电阻),长连线别超过300,core的电源和地线更粗,离得远的分别连到vdd/gnd。大概是这个这样,就是那个数据我记不大清了  想确认下  300是不是太短了  ?请高手赐教

网友:
250um  wide ?太宽了吧,

长度是250um 到无所谓,

空了加decap吧, IO区域可以加power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打错了  是2.5um wide   长度的话给个建议吧 版主  要多长大概  换下金属?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个基本问题 guardring是电源环和地环 他们分别要连到core的vdd和gnd吗?

网友:
当然了, p+ guard ring接vdd啊, n+ guard ring 接gnd啊,

不接电源的guardring还叫guardring么?

25~35um 都行吧, .35um的fat metal很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我这的库里  GND_MAIN ( P GuardRing的连接 )p+连的是gnd吧   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