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牛 全差分一级放大零极点! 附电路图-频率响应

楼主(2011-12-23):
0.18um工艺 hSPICE仿真, 全差分一级放大,电路偏置电压电流都在我设定的值,所有管子都饱和,放大倍数没有问题,但是零极点分析出现了一对莫名其妙的低频零极点,我怎么没有搞明白这对零极点是怎么产生的,请教大牛 解答!  另外的频率曲线看起来是正常的。

PS 电路图上有标电压节点 和希望偏置的电压(list文件仿真后的节点电压就在我设定值,0.1V不到的误差。)
****     small-signal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v(12)/vcm1                               = -742.2909
      input resistance at             vcm1     =  1.000e+20
      output resistance at v(12)               =   19.3764x
  ******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operating point status is all       simulation time is     0.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0:1       = 900.4125m 0:2       =   2.0681  0:3       =   3.0000
+0:5       =   1.1033  0:6       = 270.7405m 0:7       = 270.7405m
+0:8       =   1.2000  0:9       =   1.2000  0:10      =   2.0000
+0:11      =   2.0000  0:12      =   1.2051  0:13      =   1.2051
+0:14      =   1.5000  0:15      =   1.5000  0:16      =   2.4313
+0:17      =   2.4313

楼主:
回复 网友A:

    fake pole-zero??   不是吧,这么明显,那synopsis不倒闭算了。。。。

楼主:
大家只看,怎么不说话呢?  问题太小儿科,还是真没有大牛。。。

PS 别拍我砖,着急啊 零极点问题一直困扰我, 感觉自己课上的还是可以的,理论分析也没什么问题,但就是这个电路。。。  唉,大作业 期末考 上机  各种小作业  deadline 半个月啊。。。纠结 的是还得愁火车票,GRD的 铁道部!

网友:
从你的波特图上看,主极点不是就在72HZ上吗?
你所说的低频零极点对是否是指65HZ那一对啊?
你的AC信号时怎么加的啊?
可能跟你的仿真设置有关。也就是说,这一对零极点可能是你的激励引入的!仔细检查一下,或修改设置看看是否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我说的就是65HZ 的那对零极点了  75HZ的很准确的。 cascode管的四个偏置电压 我都是理想电压源代替的。AC 好像也没有问题的。

激励:
Vcm1 10 0 DC 2V  AC 1
Vcm2 11 0 DC 2V  AC 1 180

这个是我的SP
.TITLE 10uA Current Mirror parameter
.LIB'D:\synopsys\library\umc18_Hspice_801406586\Hspice\MM180_HSPICE_MAIN_V153.lib'tt
.options post=2 list
Vdd   3 0  3V
Iref 2 1 10uA
*Vm3  4 0 2.45V
*Vm4  5 0 1.15V
*Vm10  6 0 0.35V
Vcm1 10 0 DC 2V  AC 1
Vcm2 11 0 DC 2V  AC 1 180
C12 12 0 120P
C13 13 0 120P
Vbiap2 14 0 1.5V
Vbiap27 15 0 1.5V
Vbian2 8 0 1.2V
Vbian29 9 0 1.2V
Mp1  2 2 3 3  P_33_MM  w=5u       l=0.5u
Mn1  1 1 0 0  N_33_MM w=1.4u      l=0.5u
M3 5 1 0 0  N_33_MM  w=2.6u       l=0.5u   *CMFB
M4  16 2 3 3  P_33_MM w=10u        l=0.5u *BIASP1
M5  17 2 3 3  P_33_MM w=10u        l=0.5u *BIASP1
M10 6 1 0 0  N_33_MM  w=1.5u     l=0.5u
M11 7 1 0 0  N_33_MM  w=1.5u     l=0.5u

*INPUT
M1 16 10 5 5  N_33_MM  w=1.4u       l=0.5u
M2 17 11 5 5  N_33_MM  w=1.4u     l=0.5u
*CASCODE
M6  12 14 16 16  P_33_MM  w=4.88u      l=0.5u *BIASP2
M7  13 15 17 17  P_33_MM  w=4.88u     l=0.5u *BIASP2
M8 12 8 6 6   N_33_MM  w=1.12u       l=0.5u *BIASN2
M9 13 9 7 7  N_33_MM  w=1.12u     l=0.5u *BIASN2
.op
*.dc N 4u  6u 0.02u
.print dc v(1) V(2) I(M3) I(M4)  I(M10)
.AC DEC 10 10 1G
.print AC v(1) V(2) I(M3) I(M4)  I(M10)
.TF V(12) Vcm1
.PZ V(12) Vcm1
.end

网友:
仔细kankanmanual,cadence 照样有,pz ana本来就是没人怎么用的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不要灌水。。。

网友:
.TF V(12) Vcm1
.PZ V(12) Vcm1
情将上面两个语句改成
.TF V(13) Vcm1
.PZ V(13) Vcm1
再跑跑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意见。。 我改了 跑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input =  0:vcm1          output = v(13)

       poles (rad/sec)                 poles ( hertz)
real            imag            real            imag
-408.771        0.              -65.0579        0.
-453.697        0.              -72.2081        0.
-900.923x       0.              -143.386x       0.
-2.56644g       0.              -408.462x       0.
-3.60820g       152.494x        -574.263x       24.2701x
-3.60820g       -152.494x       -574.263x       -24.2701x
-13.6629g       0.              -2.17453g       0.
-13.7229g       0.              -2.18407g       0.
-16.0794g       0.              -2.55911g       0.

       zeros (rad/sec)                 zeros ( hertz)
real            imag            real            imag
-408.410        0.              -65.0005        0.
-904.599x       0.              -143.971x       0.
-3.25166g       0.              -517.518x       0.
-4.05983g       0.              -646.143x       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了解“全差分运放”的仿真方法,进您在描述中提到cds有manual文档关于“全差分运放”的,能麻烦您具体给我指出一下文件名不~~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成了灌水了,,,,

网友:
在NET5和NET2上分别挂上个电容看看零极点是否会移动!如果没什么变化,可能是仿真的问题,电路应该没问题。如果这样咨询一下SYNOPHSIS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fake的没错的,一个是仿真器的问题,一个是电路本身的传输函数就会有这个零极点对,手算的时候省略了而已,多仿几个结构运放就发现了

网友(2014-01-17):
1.零极点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分析电路的频率特性,系统的稳定性。此外,还可以得出系统的时域响应等相关方面的参数。
2.零极点本来就是用来描述电路特性的,在当频率在某个零点处,系统的幅值增益增加20dB/dec,在某个极点处减小20dB/dec,但其相位特性还得依据实际电路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