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导出GDS再导入icfb(Virtuoso) Pin的属性怎么改变了?【已解决】

楼主(2011-12-23):
版主,各位高手:

      我在Encounter导出GDS再导入icfb, 再用Virtuoso打开版图时,发现Pin的属性(还有Pin的TEXT)在Virtuoso里怎么都变成了"dg", 而不是"pn".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各位大侠能否指点?

     Encounter导出GDS时,她默认的streamOut.map文件应该需要修改的,我改成了下面的形式,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吧,不知道是不是icfb(virtuoso)里面有什么设置,或者需要virtuoso的map信息来修改Encounter的map(也就是StreamOut)文件?

METAL1  NET  61  0
METAL1  SPNET  61  0
METAL1  PIN  61  0
METAL1  LEFPIN  61  0
METAL1  FILL  61  0
METAL1  VIA  61  0
METAL1  VIAFILL  61  0
METAL1  LEFOBS  61  0
NAME  METAL1/NET  141  0
NAME  METAL1/SPNET  141  0
NAME  METAL1/PIN  141  0
NAME  METAL1/LEFPIN  141  0
VIA12  FILL  70  0
VIA12  VIA  70  0
VIA12  VIAFILL  70  0
METAL2  NET  62  0
... ...

网友:
dg和pn没什么不同,不会影响你的设计

网友:
pin只是帮助验证LVS
如果不影响你的LVS验证就没问题

网友:
妳LVS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多的PIN,calibre可能把很多net也看作是PIN,calibre可能会有问题,妳dg和pn的属性不对应该是map文件的层号不对,照着tf文件修改就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question23, 谢谢您的回复。

   其实我也认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模拟电路的工程师告诉我,他们到时需要连接模拟部分和我的数字模块。如果在顶层调用这个数字模块(应该是用icfb/virtuoso导入),如果Pin的属性不对,就会有问题,我也不是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回复,但是LVS还是会碰到问题的,因为从版图抽取网表的时候,会多出很多的Pin(把里面的连线也当成Pin),正如zp_xd 所说的那样。

     而从Encounter导出的门级网表再用v2lvs转换的时候,input、output的数目是一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zp_xd,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所指的tf到底是什么文件,map文件吗?好像foundary提供的map文件也不会详细到把同一层Metal分成不成的number?比如Metal1 的Pin是61,net 也应该是61啊,不会是不同的数字吧。

     能否解释的详细点,thanks in advance.

      顺便再问一句,会不会是icfb(virtuoso)有自己的map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版主及时的回答!

网友:
其实多出很多PIN的问题可以按照如下解决
NAME            METAL3/NET              143             0
NAME            METAL3/SPNET            143             0
NAME            METAL3/PIN              143             0
NAME            METAL3/LEFPIN           143             0
把NET选项删掉就可以啦,SPNET表示电源和地等特殊线,如果妳模拟和数字中的电源和地线的名字一样,直接导出就可以啦,LVS能够过,不需要在打电源和地PIN,反正encounter布线出来就需要metel pin信息,name只是为了LVS过,没什么太大意义,对生产制造不会有影响

网友:
应该是就需要metal via信息,打错啦

网友:
导入icfb中需要另外的map文件,工艺厂商提供,
METAL3          NET             63              0
METAL3          SPNET           63              0
METAL3          PIN             63              0
METAL3          LEFPIN          63              0
METAL3          FILL            63              0
METAL3          VIA             63              0
这些东西都是统一层,PIN不对应的具体工艺层,他一般打在metal上就可以啦
NAME            METAL3/NET              143             0
NAME            METAL3/SPNET            143             0
NAME            METAL3/PIN              143             0
这几个选项就为了DRC,lvs标注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对于模拟来说只要有一个shape pin应该就没问题,dg与pn没什么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做顶层布线的工程师告诉我,要我把Pin的lable Mark好才可以,"dg"是不行的。当然,这个问题我还会跟他们确认,到时候我会更新的,再次感谢你的热心回复。

楼主:
谢谢版主damonzhao,zp_xd,question23的热情帮助,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具体做法是:

1. 在Encounter中,把streamOut.map中每层关于Name的定义只保留Pin:
...
NAME  METAL1/PIN  141  0
...

2. 这样在icfb中,只有input/output有Text了,而且Text也是"pn".

3. 在icfb中加上VDD/VSS 的Text. 当然也可以在Encounter的map相对应的VDD/VSS层中加上“NAME  METALX/SPNET  layer  0”

4. 但是得到的Pin的还是"dg",同事告诉我可以在icfb中修改Pin的label.

5. 这样我的问题就搞定了。

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学习学习了,呵呵。
         提供个参考,不知道对不对!
         PN和DG 的GDS其实在TF文件中一般不是一样的!
        比如你的METAL1对应是141  0  ,141后面的0对应着是“DG”,
        "PN"对应的一般是141 10,也就是后面是10;
        这就跟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但不是同一个省,后面就是这个用的。

       当然我也见过把METAL1的“DG”和“PN”都弄成141 0 ;那这是工艺厂家的问题了。

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xiaoshunzi19, 谢谢你的回复,很有参考价值。

    那应该就是说关于map文件的第二个数字(也就是通常默认为0的)也需要foundary提供了,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question23你好,关于之前提到的顶层的工程师要求我把所有数字layout的pin打上label的问题。

    我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因为数字模块的Pin比较多,所以如果有label的话,顶层布线会方便一些(估计是Tool的支持问题)。其实我也给另外的模拟工程师做了一个小的数字模块,他就说无所谓Pin是"dg"还是"pn"。

    所以我觉得正如你所说,其实没什么function上的影响,只是说有了label,布线会容易一些或者说手工的任务会轻松一些。

网友(2013-05-16):
学习了···终于解决了我的迷惑···激动中···

网友(2013-07-29):
其实map文件本身就是有layer tape这一列,只是现在很多都是默认只写layer name 和layer number.如果你把在这一列加进去,估计就不用你上面那些操作了。

网友(2015-01-20):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2017-03-20):
    总结的相当有用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