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FPGA NIOSII 编译错误信息

楼主(2011-12-24):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Q111_rgmii ****
make -s all includes
Creating generated_app.mk...
Creating system.h...
2011-12-23 12:41:05 - (严重) generate: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java.lang.NumberFormatException: empty String
make[1]: *** [system_description/../obj/system.h-t] Error 1
make: *** [system_project] Error 2
Build completed in 50.453 seconds
请教诸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win7用Nios?
这种问题google应该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check the generation of Nios CPU, is there any error?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在SOPC Builder工程中增加一个Timer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