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全差分运放带电阻负反馈环路时的CMFB问题

楼主(2011-12-24):
两级全差分运放,如图1所示;

图2是在opamp无外部反馈环路时对VoCM节点处的vdc做stb仿真得到CMFB loop特性,DC phase=180;

图3是在opamp外部连接电阻负反馈环路时对对VoCM节点处的vdc做stb仿真得到环路特性, DC phase=0?!;

图4是对对cmdmproble做CM stb分析看到的环路特性,DC phase=0,这幅图反映出了外部的电阻连接上以后,对CM信号来说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环路,但是正反馈的增益为-96dB;

我困惑的是,如果根据图3来判定,这个运放在这种应用场景下会不会出现CM稳定性问题呢?
是不是一定得给运放的每一级都加一个CMFB?

诚请指点,多谢!
祝各位圣诞快乐!

网友:
你好,对你的问题答不上来,很抱歉..
但见你的描述中提到了“***(VoCM)节点处的vdc做stb仿真”,我见过的Fulldif_Amp一般都是加vcvs作AC仿真,然后再在实际反馈环路中作tran仿真,请问
    1、“stb仿真”有什么目的和好处了?
    2、我该从哪里去了解关于std仿真的资料(比如哪些cds manual文档什么的?)
谢谢 圣诞快乐~~

网友:
STB仿真是真实的模拟了环路特性的,而不像一般的开环AC仿真,没有充分考虑到环路断开点处的负载效应对环路分析带来的影响,所以STB仿真更加可靠一些。当然,小心的断开环路来做AC仿真也是可以的。

网友:
=> 这个运放在这种应用场景下会不会出现CM稳定性问题呢?

这个系统是一个稳定系统,你可以从瞬态仿真中得到验证。

=〉是不是一定得给运放的每一级都加一个CMFB?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要你的偏置电压没有确定,就需要一个共模反馈来确定直流工作点。要不然要用其它的方法确定,比如电流镜做负载,而不是电流源做负载,但是你损失一半的交流增益,换来简单一点得电路,也即省一点电流。

网友(2014-05-26):
两级全差分运放,如图1所示;

图2是在opamp无外部反馈环路时对VoCM节点处的vdc做stb仿真得到CMFB loo ...
引用 网友A:

   这些问题我也碰到了,请问你解决了么?  有谁回答一下好不?

网友(2019-06-12):
The key question is: have you broken all theloops at the same breaking point? You are not suppose to break one loop whileallow other loops. Stb analysis at such breaking-point is very very dangerous.
      As inthe above example, I assume your Gm block would have certain feedbackconfiguration on a higher level -- e.g. resistor/capactor feedback betweeninn/inp and outn/outp. If so, that diff mode feedback also functions as commonmode feedback (specially at high frequency). Therefore, breaking point adoesn't really break the new loop mentioned above.
      Finally,I would suggest you break both common mode and differential mode loop atoutp/outn by using cmdmpr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