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erl智能匹配的问题 求解答

楼主(2011-12-24):
lz是新手。。。。看了小骆驼书中关于智能匹配的问题 原想编写一个小程序验证一下,结果却总是出错
use strict;
use warnings;
use 5.010;
my @items = 1..100;
my $num = 5;
if(@items ~~ $num)   {say "yes";}
else {say "no";}

照理论来讲,只要数组中有  $num这个元素 就会匹配 输出yes,但为什么输出总是 no呢

网友:
根据列表上下文,@items返回其元素个数,而 不是其列表本身。所以say no。

网友:
得改成下面这样:
use strict;
use warnings;
use 5.010;
my @items = 1..100;
my $num = 5;
foreach (@items)
{
  if ($_ =~ /$num/)
  {
    say "yes";
  }
  else
  {
    say "no";
  }
}

网友:
他说的是smart match,  ~~ ,  5.10才有的,

应该没错啊 , ~~ 的含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