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功率微波开关的使用 插损大

楼主(2011-12-24):
俺在使用大功率微波开关的时候,开关前的微波脉冲功率测量为50dbm以上,在通过微波开关以及开关后所接的输出接头(N-KFD)以后,仅能够输出47dbm,这是开关本身的特性不好还是使用中安装方式的问题?麻烦有使用过这类开关的大侠介绍下使用经验。
PS1:微波开关为一小型组件,火柴盒大小,
PS2:开关输入输出为同轴线端,同轴线针芯直接焊接到微带线上
PS3:开关供应方提供的测试数据为1db插损,怀疑是不是小功率下的测试结果。

网友(2012-11-08):
1、你的频率是多少?
2、你给对方提指标的时候有没有提你的开关输入功率要求?
3、和第一个问题有关系,如果你的频率比较高,C波段以上了,而开关的输入输出端子距离底部安装面又比较高,这个时候微波地的不连续的影响就比较大,导致插损较大。
4、接第三点,开关供应方提供的数据可能是带接头测的,也可能是小信号测试的。和你的安装使用条件不太一样。
5、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无法给你更多的建议。

网友(2015-12-04):
回复 网友A:

   大侠我做的一个开关用的MACOM公司的MA4P303-134管芯。而我使用的频段是20M-3000MHz,插损从1700MHz就开始增大了,在我所用的频段内插损最大有5dB(总共了5个管芯)。
接头是SMA的,针离微带有0.5mm;微带走线的转角用的45°切角,会不会是这些因素影响的啊?新手请大侠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