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各位大神见过344): Internal error: .

楼主(2011-12-24):
rt  .v(344): Internal error: ../../../src/vlog/vgendecl.c(2808) (typeof(decl) == VAR_DECL) && (var_typeOf(decl) != t_net)

请赐教。不知道该从哪方面入手修改源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啥程序啊?不懂

网友:
新建一个工程,在工程里面新建代码文件,然后把代码拷贝到新文件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