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SMIC的PAD作lvs的问题

楼主(2011-12-24):
1.厂商提供的PAD网表中, .subckt后没有VDD和VSS,这样单个PAD做LVS会提示port missing,怎么解决
2.PAD网表中,VDD和VSS后面有一个冒号,代表什么意思?
3.整个芯片做LVS时,除了把PAD网表include进整个芯片网表中,还需要注意什么?LVS选项该如何设定?

请教各位大侠,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你好,问题分析如下:

1.厂商提供的PAD网表中, .subckt后没有VDD和VSS,这样单个PAD做LVS会提示port missing,怎么解决
答:你在网表中加入 ".global VDD VSS" ,应该就能过了。

2.PAD网表中,VDD和VSS后面有一个冒号,代表什么意思?
答:以VDD:为例,冒号代表所有的网表中的VDD都是连到一起的。就是Virtual connected。

3.整个芯片做LVS时,除了把PAD网表include进整个芯片网表中,还需要注意什么?LVS选项该如何设定?
答:建议你把PAD中VDD:、VSS:的冒号拿掉。LVS的选项取决于你各个IP用什么样的选项可以过,把它们“或”在一起。

我是专门做LVS的,你可以先试试,有问题留言

网友:
哈哈,牛人啊

pad单独做lvs 肯定要virtual connect name VDD VSS VDDH VSSH
或者colon 这种,要不然过不了的

而且有些ERC , esd error,

网友A:
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也调整下options,允许用:作为连接,否则单个也跑不过去

网友(2020-11-16):
引用 网友A:
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也调整下options,允许用:作为连接,否则单个也跑不过去 ...

版主,请问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