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参数

楼主(2011-12-24):
请问一下一般要求的压降应该是多少?这个参数一般性能要求是依据什么呢?比如说输出为1.8,3.3或者5V,一般情况下是多大呢?

还有负载电流一般要求是多大,我看很多资料从几十毫安到几百毫安的都有,如果输出电压是用作其他的东西的电源电压,一般要求负载电流多大呢?

希望有经验的同志们指点下,多谢。。。

网友:
分单片ldo还是系统集成ldo,
    单片ldo的话,就是市场上见得比较多的1.8V、2.5V、3.3V、5V以及可调电压ldo了,这种一般驱动能力要做的大一些,因为他的负载是pcb板上的其他器件,比如100mA。
    系统集成ldo,就是soc里面集成一个ldo,这样他的负载就是soc其他模块了,这个负载大小取决于soc系统的速度和功耗,一般10~50个mA是比较多的。
    所以ldo的输出电压和复杂电流,主要看它应用情况下的负载,才有意义。

网友:
压差就是输入电压减输出电压
负载电流由负载决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回答,是在芯片内部给其他模块充当电源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可注意一下LDO 的 input及你LDO 的supply voltage配合以下spec

    1. voltage drop
    2. noise
    3. psrr

    then check
    stability too.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多谢,这些我都这道
就是主要想请教一下一般在1.8、3.3、5等电压下要求的压降通常为多少,还有各种情况下要求的负载电流什么的。

网友(2012-11-06):
负载要看需要,都不一定

网友:
如果是商用的LDO要求要高一些

网友(2013-01-25):
vdropout压差一般按0.2V算,

capless结构一般为tens mA级别,电阻分压结构一般hundreds mA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