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运放的带隙基准mos管宽长比的具体设计--拜求大师告诉小弟。

楼主(2011-12-25):
哥哥姐姐们,请问一下大师关于图中M0,M1,M2,M3,M4几个mos管宽长比参数的具体设计过程,或者是计算方法公式什么的。小妹在此深深感激您的详细回复,我困此太久了。
     谢谢。再谢。

楼主:
先感谢您精彩的回复,期待您的回复,只需花您一点时间,帮帮妹。

网友:
保证两点就可以了:
1. 三条支路电流相等;
2.M1,M2源端电压相等。
这几个管子都不起放大作用,宽长比可以取小一点;考虑到沟道长度调制效应,L可以适当取大一点。
我只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这种启动电路不好

网友:
与design spec关系很大。
如果输入电压高,可以用倒宽长比。

楼主:
没有人指导一下小妹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您知道的,我已经知道了的,这个电路原理清楚,,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设计电路宽长比,有没有详细的计算方法?

网友:
你电路上不是设置好了么?不过启动电路的尺寸,个人觉得你还是设置成倒比的,流过其电流小点,这样的话,考虑m1,m2,m3,m4的时候可以忽略流过启动电路的电流。另外,我不知道你要求流过电流是多大,我怕你的l=5u的话,可能Vgs稍微有点大。感觉你是在做论文似地!

网友:
8楼的头像我喜欢,圣人啊

网友:
多谢了,这还是我好不容易找的呢

网友:
电路原理如果你清楚的话,一般可以这样设计:
1. 对于速度重要的管子,VDSSAT ,就是过驱动电压取0.1--0.2v就可以了。
2. 对于电流源等需要匹配的管子,过驱动电压取0.3v以上比较合适。
不过这个线路需要注意,M0不能有电流。这个要注意

楼主:
请大哥大姐,能够说的详细一点吗?是不是ID,需要自己设置,比如我要15uA,再计算即可,那那个启动mos管的宽长比应该如何去设计呢?有没有什么依据呢?我不想只通过仿真来确定管子的宽长比。我想先理论计算一下,再仿真。

网友:
恩,你自己计算一下,一般情况下,M0的长越大,流过电流越小,所以把这个管子设置成倒比管会更好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Large W/L ratio for M1 and M2 such that gm could be larger
Small W/L and long-channel L for M3, M4 and M5 (as current mirrors)
For good matching and therefore smaller offset voltage, choose Vgs - Vth > 0.3 V (or even greater number) for the bias of M3, M4 and M5.

Choice of L:
The open loop gain (relevant to offset voltage in close-loop) is determined by gm Rout

Choose L > 10 um for all transistors if cascode configuration is not possib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长取那么大,电源电压如果是3V±10%的话,我怕带隙工作不了啊!而且如果不是研究性的设计的话,太浪费面积了。
如果是论文性的设计,而且电源是5V电源的话,是最好的了!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没仿过。具体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With power supply = 3.3 V +/- 10%, this structure can accomodate (high-swing) casecode for pMOS and for nMOS.
Without using cascode structure, the circuit can work quite well in 1.8 V system.

The information (sizing guidelines) I provided is not valid for academic research only.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dustry.

网友:
图中mos管的尺寸还是不错的。当然如果喜欢偶数的,l可以取为6。4和2也没什么错。1以下的话,打死才会取,match不好。如果电流是sub uA,取个10也挺顺眼的。
所以关键是顺眼。

网友:
我怎么觉得 电源5V的时候 M0很容易有电流啊
然后电源低的时候又不工作

网友:
这个启动电路是教科书上的,考虑工艺变化一般不采用这种;只要跳过零电流点就能正常启动吧;L最好取长一点,finger取4的倍数,过驱动电压取大一些,失配影响会小一点;三个BJT取合理的数目,保证整个BJT版图是正方形(奇数的平方);支路电流取决于VTln(N)/R,配合你的过驱动电压就能确定宽长比;个人观点,欢迎高手指教!

网友:
保持电流相等,或成比例。注意3,4,5的匹配和1,2的匹配。
取20/5的话电流会大,一般是取倒比。l=5um是需要的。实际产品一般都是倒比多finger,外加cascode管。
另外就如大家说的,这个启动电路要改,否则电源电压高的一定程度会开启。

网友:
尽可能将L取大些,不但可以减小flicker noise,而且电阻大点,可以增加PSR。至于W,只要保证电压裕度够就行了。供参考。

网友(2012-04-01):
回复 网友D:

   请教 楼上,"倒比多finger"是什么意思?不太理解,就是如果管子M1是倒宽长比的话,那么finger的数值就会取得较大,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为什么取较大的finger呢?谢谢。。

网友:
cascode 這方式是PSRR 好, simple ,  但須要高壓,  一般 vcc> 3v 會比較安全 .
有些 HV bandgap use cascode  還要小心 mos substrate leakage current .
3v 下可改用 opa + 2 diode 方式..

网友(2014-04-24):
帖子的题目与问题描述里面的内容有一点让我困惑!!!

网友(2015-08-07):
看了下,还不是很懂,新手没人知道伤不起啊

网友(2020-04-07):
受教了受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