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好,初来乍到,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2011-12-25):
今天被问到,inverter的 Vdd 和Vss反接(pmos的S端接Vss,nmos的S端接Vdd),VTC是什么样子的,我怎么都觉得导不通,但是对方说不对,所以来请教大家

网友:
VTC曲线应该还是一样的。  MOST是具有双向导通功能的,他的D G S 并不是绝对的。你可以看一下器件里面讲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即使inverter的pmos和nmos位置置换,不影响inverter的性能?可以将的更清楚一点吗?

楼主:
反接后,电压的幅度变化是多少?是否还是invert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啊 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我弄错了。 对理想的CMOST反相器(NMOST与PMOST内阻无穷大),反接以后是不通了。 输入若是1,则PMOST肯定截止,输出相当于悬空;输入0,则NMOST截止,输出还是悬空。若不是理想的,可能会导通,输入为1时,若输出在VDD 与GND之间有分压,则NMOST会导通,此时输出端相当于NMOST的源极,NMOST导通后(NMOST 的漏极与栅极连在一起,相当于二极管结构)又加速VOUT电压升高(流过PMOST产生电压升),这样输出电压电压就被拉到了VDD。这时输出与输入是同相的。输入为0的时候类似。建议最好仿一下就出来了。 还有一种结构是NMOST在PMOST的位置,两个管子调换,但VDD  GND不变,输出与NMOST PMOST的源极接在一起的,这个是一个限幅的反相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是这么想的,呵呵,你所的管子的双向性很对,所以输入为1,pmos截止,nmos的S,D反向导通,输出电压为VDD-Vt输入为0,pmos和nmos都截止,输出电压为0

所以这是一个幅度为0~VDD-Vt的同向电路

网友:
接反后,body diode都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7楼的回复,难怪说我灌水,原来x超级小白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阁下,我确实知道的很少,我是一个刚跨专业到微电子念研一的学生,虽然这个问题我可能回答错了(具体哪里错了,还请真心阁下赐教),但是至少我认真的回答了一下。 您给我回复的,我确实没有实质性的帮助,随口说了一句,如有冒犯我这里表示道歉。另外 我确实对零极点搞不清楚,想请教各位大牛。 所以 你如果知道,可以稍微点拨一下,我非常愿意向您请教。但是,如果您如果在IC业内 早已成名什么的请你尊重一下新手。

网友:
体二极管导通,电源加不上,功能应该是出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你说的差不多了,只不过结论不应该是反向的吧,应该是同向的,是个source follow吧
    研究精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