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entos6.2 安装cadence610 失败记录 等高手解决

楼主(2011-12-25):
小弟菜鸟一个,,,近日来一直想安装一套流程比较完整的IC系列软件,以前有cadence610,  mmsim61,以前用ubuntu10安装过,当有一些问题有些库没有,好工具打不开,例如dracula   ,最近几天又下了centos6.0,icc,dc,rc,昨天开始安装,先将os升级了一下变成了6.2,安装了好多包,但不知还缺什么,但在安装cadence就卡壳,进行到第一步即填入installscape目录后就有错误了,应该安装不了,我觉得是tar的问题,查了一下tar版本,是2.1左右,可能是版本太高的问题(在ubuntu中貌似tar没问题),但费了许多精力将tar降为1.3后还是不行

Starting up InstallScape in GUI mode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to :0.0
If you do not see the InstallScape console
window or the it seems to be hanging then kill this
process.
Set your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a proper
value and manually start InstallScape by typing: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home/xiejing/Desktop/CDROM1:::/home/**/eda/ic610
/bin/sh: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oot@localhost Desktop]#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home/**/Desktop/CDROM1
bash: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望各位给点指导意见怎么解决问题,,大家都来讨论下
怎么驾驭centos6.2  刚出来的东西
或者给点别的意见怎么安装ic系列软件,需要哪些软件,哪种os,哪些包,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坐等高手!

网友:
bash: /home/**/eda/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好像没有找到文件

还有ic610可能不能支持6.2这样新的系统,即使你能安装成功,也不一定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也怀疑是这种情况,,能给点其他意见吗??
   例如用什么os比较好,用哪些ic工具
   新手刚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RHEL5目前主流,大多数新版软件都支持。IC615比较稳定,功能也强大。

网友:
哥们不用试了  想在CentOS6.2上装cadence  得下最新deInatallScape 版本好像是4.11吧  不过cadence装上去也不好使呀~~~总是提示我  Badwindow Badmatch啊    闹心死了。。。。。。。。

网友(2012-02-02):
正准备装呢,才发现有人趟过这摊水了。
那么用哪个版本的CentOS会比较兼容呢?

楼主:
降为5.6后,已成功在此系统上安装610,mmsim61(但是貌似amd 的cpu不支持,求证!),soc encounter8.0(但其中rc不能用,又安装了rc09),ius,ccar,以及dc2008,貌似都基本可用,只是我还好多没不会用!

网友(2012-03-25):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用centOS4.8刚刚安装成功,我QQ:753743312
请注明加QQ原因,我好方便备注~

网友(2012-04-25):
回复 楼主:

我的也安装成功了,过程一个错误都没有,但是启动icfb就是没办法成功。
会提示core dump的错误,不知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玩过ic61 ,很想装一个

5141 看了很多年了,都

网友:
其实ic610在centOS4.8,5.6上面安装都没有问题的,i386 和x86_64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在6.2上面真的就用不了了,估计得等等了,看有没有什么更新之类,感觉也不太可能。个人感觉要稳定和兼容性比较高的话,最好选择4.8的,并且i386版本。5.6曾经帮人家在服务器上装过一次,目前已经用了大约半年了,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安装了后不能够用,报的错误就是关于显示问题的。我用的是redhat E5,安装在vmware 8.0上。也烦请您看下我之前求助的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329116-1-1.html求帮助。

网友:
看它的报错。。说DISPLAY环境变量没设。。。应该是X window 没弄好。。。如果是本地安装的,把系统 X window 相关组件装上;如果ssh远程上去的,记得开 x11 forwarding,然后在你用来远程的计算机上装个X window server。
说到软件和系统的兼容性,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兼容的,6.2上我装过很多EDA工具,基本都能正常安装:S家的vcs syn hspice,C家的IC EDI。。
至今为止唯一遇到的不兼容的特例是有关到系统编译器的,INCISIV102在centos6.2上,配置过程中会编译systemC相关的precompiled header,这些东西的编译在centos6.2上会出错,错误原因是系统自带的glibc-header和INCISIV不兼容。
如果不用INCISIV做systemC相关的东西,我个人认为centos6.2完全无问题。否则还请换回5.8

网友(2013-04-04):
有个解压后直接安装的 http://bbs.eetop.cn/thread-359956-4-1.html 但下载很麻烦,也很耗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