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sv interface的问题?

楼主(2011-12-25):
用vmm编写了一个testbench,执行时报如下错误:
Variable '_VCS_dummyModport' of interface 'intf' cannot be accessed from instance 'master_if' of modport 'Master'.
please check if the signal is declared in the modport of the interface.
恳请高人指点一二。
我在master中引用interface的信号是:
`define MATER_IF master_if.master_cb
...
virtual intf.Master master_if
...
`MATER_IF.reset <= 1'b0

PS:master_cb是clocking块;Master是modport(clocking master_cb);

楼主:
不用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3-09-30):
回复 网友A:

    楼主啊,怎么的解决的呢,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