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入门级问题

楼主(2011-12-25):
一直对PAD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晰,请大家用点通俗的语言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
就是个buffer,对于输入和输出都增加驱动能力,
而且是个level shifter, 比如把外界3.3v 电压变到core的 1.8v电压
并且带ESD 电路,保护管子
带bondpad, 可以接到外面的封装上

看看版图就知道了

网友:
PAD是为了与外部电路和封装提供连接,pad和封装的连接一般采用bondwire,与外部连接就得防止外面的静电,比如说人体和机器,这个已经有固定的模型,为了防止静电就必须有ESD电路,但是我们PAD上面会有大电容,与内部CMOS电路fF级别不同,普通封装能够达到2-6pF,BGA也有1-2pF,就必须有强的驱动电路,如果是电压驱动型要求电压很高,比如:CMOS、LVTTL等一般要求电压2.5v以上,电流型接口由于电流驱动能力强,对电压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比如:LVDS,SSTL,HSTL,CML等。根据速度和功耗要求选择不同的借口。200M一下利用CMOS和LVTTL就可以搞定,但是200M以上3.125G以下利用LVDS就可以,DDR一般采用SSTL和HSTL,3.125G以上利用LVPECL和CML接口。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大师介绍,小弟受教了

网友:
hi,zp_xd:
         请问 "200M、200M以上3.125G以下" 这里你说的200M指的什么呢?

网友:
频率啊, 2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