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差分放大器中电容的作用的问题

楼主(2011-12-26):
请高手指点一下电容的这种接法的作用。小弟我是初学者,查过一些资料也没见过这种接法,哪位高手能给具体分析一下,哪本书或论文中上有这个介绍的,也请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可能是在做有源负载电容:

IEEE上
Active Capacitor Multiplier in Miller-Compensated Circuis

这篇文章可能是该类似结构最早的描述了,可以看一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这就下下来看看去

网友(2012-09-26):
这样可以消除一定的共模噪声,但是大大的减少了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这个电容C会使得电流镜的镜像极点很大。严重的影响了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
   好象单级放大器不该有什么稳定性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图不是单级放大器,是差分放大器,单级放大器的稳定性问题是暂时可以不考虑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上图的一级差分运算放大器如果电容非常大,镜像极点跟主极点是靠得很近的,波特图的主极点到镜像极点就以-20dB/dec下降,那么镜像极点以外的就以-40dB/dec下降。相位裕度就已经小于45°了,稳定性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
回复  ygchen2

    上图的一级差分运算放大器如果电容非常大,镜像极点跟主极点是靠得很近的,波特图 ...
引用 网友C:

可以提供一张仿真伯特图来具体讨论吗?

网友(2019-12-08):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可以具体 列个推导公式吗,电路和频率弄在一起就不太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