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高手~~关于spef

楼主(2011-12-26):
在用PT做55nm的timing sign off时,后端需要提取spef文件。
我想问的是,分别在ss_125,ss_-40,ff_-40这三个coner下的spef文件:Cmax_125,Cmax_-40,Cmax_-40是相同的吗?
我认为是不相同的啊,应该是分别提取各自的spef文件吧~
谢谢!

网友:
当然不一样了,

不过对于同一个RC corner, 不同温度带来的影响不大, 即spef相差不大

网友:
是的,不一样的

网友(2013-11-06):
请问用什么命令来提取不同corner下的spe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