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tcad 的 devise 里面的 contact 厚度是?

楼主(2011-12-26):
ise-tcad 的 devise 里面的画结构 然后我看tutorial里面奖 contact 厚度设为 4.0 看了 manual 里面也说默认是 4.0

请问各位 这个 4.0的单位是什么啊?为何选的4.0呢?

多谢啦~

网友(2012-02-05):
我印象中contact是一条线,代表金属,没有厚度的

楼主:
    的确如您所说,我后来发现,这个数值的影响好像显现不出来,在二维情况下,contact就是一条直线,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参数还得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