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hrc设置问题

楼主(2011-12-26):
请问各位大侠,我设置的.cshrc文件为什么一直有错
我的.cshrc设置如下:
#license file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setenv LM_LICENSE_FILE    /home/cgy/tmp/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set path =($path /home/cgy/tmp/synopsys/scl/linux/bin)

#Astro
setenv ASTRO_HOME     /eda_tool/synopsys/astro0512
set path=($path $ASTRO_HOME/bin/IA.32)

在.cshrc目录下source .cshrc
报错:
bash: setenv:command not found

网友:
你的默认shell是bash,要改成csh或tcsh

网友:
你在bash下source cshell的.cshrc当然会报错了

楼主:
我在.tcsh设置如下:
#lmgrd
export PATH="/home/cgy/tmp/synopsys/scl/linux/bin:"$PATH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li2="lmgrd -c /home/cgy/tmp/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Design Compiler
export PATH="/home/cgy/tmp/synopsys/DC/bin:"$PATH
#pts
export PATH="/home/cgy/tmp/synopsys/primetime/bin:"$PATH
#astro
export PATH="/home/cgy/tmp/synopsys/Astro/bin/IA.32:"$PATH

#Set Home Directory
export SYNOPSYS="/home/cgy/tmp/synopsys"
export DC_HOME="/home/cgy/tmp/synopsys/DC"
export PT_HOME="/home/cgy/tmp/synopsys/primetime"
export ASTRO_HOME="/home/cgy/tmp/synopsys/Astro"

#SNPSLMD_LICENSE_FIL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logout后,要source .tcsh才可以启动pt,且pt可以用,license也是好的;
但astro 有图形界面出来,NO license;
dc_shell 根本就启动不来,报错:bash:dc_shell:command not found。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
tcsh属于升级csh, login shell脚本一定命名为 .cshrc,且在你本人的home目录下, 这样你login后系统自动source .cshrc, 否则就像你说的那样, 手动source才行。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出了pt可以用,astro和DC都不能用。

网友:
你得PT,DC和Astro都是独立安装的?

也许你的PT破解很完整, 不需要licence, 只要path设定好就可以了,明白我意思?

而DC和Astro都要license, 需要lmgrd启动license才行。

楼主: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li2="lmgrd -c /home/cgy/tmp/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这个命令是不是就是你说的 lmgrd启动license?

网友:
嗯, 两个问题: 1,你敲 lmli2命令了吗? 2, synopsys.dat是DC和Astro的license吗?

楼主:
source .tcsh 没有问题
输入lmli2 也没有问题,
就是输入dc_shell 是报错:bash: dc_shell:command not found。

synopsys.dat是我安装网上的步骤做的,验证了license是 PASSED。

楼主:
DC和Astro还分两个license吗?
不是用一个就可以了吗?

网友:
首先你检查一下/etc/passwd文件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你的普通用户默认使用的是csh还是bash,如果是ba
sh则改成csh
然后检查一下你的license生成过程,生成过程中是不是采用比较全的src文件

网友:
显然是path设定的问题, 改成csh后要重启才生效!

看看你的这个路径下
export PATH="/home/cgy/tmp/synopsys/DC/bin:"$PATH
有 dc_shell 的binary 吗?

楼主:
我把/etc/passwd文件的最后一句话里的bash则改成csh,
直接在.cshrc里写入如下:
alias lmli2="lmgrd -c /home/cgy/tmp/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Design Compiler
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setenv LM_LICENSE_FILE    /home/cgy/tmp/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setenv SYNOPSYS  /home/cgy/tmp/synopsys/DC
set path=($path $SYNOPSYS/linux/syn/bin)
#PrimeTime
setenv PT_HOME /home/cgy/tmp/synopsys/primetime
set path=($path $PT_HOME/linux/syn/bin)
#Astro
setenv ASTRO_HOME /home/cgy/tmp/synopsys/Astro
set path=($path $ASTRO_HOME/bin/IA.32)
DC和PT可以正常启用,
但是astro报错:Astro:command not found
为什么astro会报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export PATH="/home/cgy/tmp/synopsys/DC/bin:"$PATH
这条路径错了,应该是
   export PATH="/home/cgy/tmp/synopsys/DC/linux/syn/bin:"$PATH
这里面有dc_shell

网友(2014-09-18):
这个回答太好了,支持一下!

网友(2015-06-08):
学习了,不过没学懂。。。

网友(2015-07-09):
回复 网友A:

   如何改成Cshell

网友(2016-12-02):
我在bash上启动.csh 报错是:not a valid identifier

网友(2018-06-29):
解決了? 怎麼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