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 delay

楼主(2011-12-26):
cell delay is affected by 0.96RC and input transition time
so i want to reduce the input transition time's affection
  besides  increasing the driving cell's drving capability reduce the transition time
  any other methods?
  wait for your sincerely answers
  pray~~~

网友:
按照PT里面的理论,当前input transition就是上一级cell的output transition, 所以减小该transition就可通过减小上一级cell的output load(fanout和cap)和更靠前一级cell的input transition来达到。

其他方法就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
    your method depends on reducing the input transition time
    any  other methods?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您再说明个情况,我开贴的时候,本来是打算用中文的,切换到中文后,始终输不进去。然后索性就用了英文。
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很普遍。至于您说您有观点,然后又由于啥啥的不发表,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是在这纯粹的吐槽,还显得很犀利的样子,您了解实情吗?就乱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