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中有无判定一个Inst是否存在的命令?

楼主(2011-12-26):
如题:比如我想在一个module中的所有inst添加Pad,用的如下脚本:

proc place_area_expand {name} {
foreach_in_collection inst [get_cells $name/*] {
set inst_name [get_object_name $inst]
specifyInstPad $inst_name 2
}
}

问题来了,这个module下还有sub module。这样script遇到sub module 的名字时,会将这个sub module当做inst来处理,结果很自然,找不到这个inst,那么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proc place_area_expand {HInstName} {
        set InstPtr [dbGetHInstByName $HInstName
        foreach tmp [dbGet $InstPtr.allInsts.name] {
                if {![dbIsHInstHInst $tmp]} {
                        specifyInstPad $tmp 2 }}}
你试试我这个

网友:
最好用edi的 db** 来编程,
synopsis的 get_xxx tcl在edi里面不见得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刚发现  这样的确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