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中锁存器unmatched的问题?

楼主(2011-12-26):
做RTL2netlist的形式验证时,锁存器的输出端unmatched,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另外
1.设置set_constant 0 scan_se;
2.锁存器的Q端连接到scan_out。

网友(2013-07-24):
scan_out要设置为dont_verify_point
set_case_analyse需要设置为功能模式 s
can_en需要设置为dft 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