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9.1的几个基本概念,没搞懂,问下!

楼主(2011-12-26):
碰到几个问题:
1、 在EDI的help下拉菜单里点击后报错,很郁闷,这个是如何解决的?
2、 还有就是cell的放置几个属性,比如fenced,fixed,是什么意思,一直没有搞清楚区别?
3、cell还有设置成guide的,这个guide是什么意思,和partition,hard core有啥区别?

第一个报的错如下:
error:unable to show help document:error(helpAPI-020):server is not responding The Cadence Help API.Cannot read from the help application process.check your process table and kill any running Cadence Help process.

网友:
1,相关文档没有安装全
2,cell或macro fixed是不可动,位置固定;module为fenced,意为所有的module设计只能在这块区域内进行,其它module的也不能place到这个module区域来
3,问的问题怎么觉得很乱

楼主:
恩,版主,俺是新手,不过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guide就是module, 如果你把module 放进core里面,选个位置,就是物理上的guide

guide是最轻微的物理约束(对于module), 实际上 cell  place 有可能出这个范围,
因此用的意义不大, 很少用

region稍微严格些,自己不出,别人可以进,
fence最严格, 自己不能出,别人不能进,

region,fence用的多,比如约束某个module的物理位置在哪里,比如clk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