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进行静态时序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1-12-26):
Primetime读入从encounter中导出的spef文件之后,他计算延时时会计算连线的延时吗?
Primetime需不需要导入encounter中导出的sdf文件,这与导入spef文件让pt自己去计算延时是冲突的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encounter出spef 给StarRC,用starRC出spf给PT用

网友:
一般来说要么spef based flow,要么sdf based flow, 不会两个都用,

pt在读入spef的时候,会计算delay和RC value, 很全面

而且读入sdf的时候,是被annoated delay value ,而 RC的值没有得到,因此是
报不出真正的max_cap/max_trans/ violation的,因此sdf flow一般配合
annoated  trans、cap信息 来得到全面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网友:
请问,在sdf flow中,如何annote transition and cap? 谢谢

网友:
挺麻烦的,先要把所有pin,net的 cap,trans得到, 用

set_annotated_transition/capacitance 命令写到一个文件里面,

然后sdf flow再重新source得到 即可,  这个是从pt里面

ets里面可能是另外的命令

网友:
不好意思,再问一句,这个pin,net的cap, trans也是吐出sdf的工具给出的吧?

网友:
对, 在pt里面是net,inst,pin的属性

网友:
sdf 可以有transition time information嗎??
不是standard delay format..??
既然是SDF了..為什麼還要transition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