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oC encounter 8.1 安装各种问题详解,ubuntu测试通过

楼主(2011-12-26):
破解原帖在http://www.eetop.cn/bbs/thread-171890-1-2.html

我把安装过程遇到的问题总结如下,希望能对别人有用:

1)如果破解时遇到缺少libstdc++.so.5,运行
yum install libstdc++.so.5解决
(ubuntu系统请sudo apt-get install libstdc++5)

2)破解遇到ksh问题,运行
yum install ksh 解决
(或 sudo apt-get install ksh)

3)启动遇到缺少libXm.so.3问题,运行
yum install openmotif
(或sudo apt-get install libmotif3)

4)另外ubuntu可能缺少csh,先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csh

5)最后在软件安装目录下创建一个空的license文件,修改自己的环境变量vi .bashrc(ubuntu没有.cashrc)

加入

export CDS_LIC_FILE=/tools/cadence/你的安装目录/license

6) 如果出现/bin/awk not found
请建立链接sudo ln -s /usr/bin/awk /bin/awk
因为ubuntu的awk配置不同

网友:
怎么启动啊??

网友:
好人,在吗,坐等回答,,我纠结这个几天了,刚刚也安装完了(只安了encounter,还没安cadence)

网友:
我也遇到3)启动遇到缺少libXm.so.3问题,运行
yum install openmotif
之后还是找不到该文件
何解啊
真是纠结啊???

网友:
[**@localhost ~]$ encounter
encounter: WARNING: The OA features of encounter are disabled in this
encounter:          session.
encounter:    INFO: Use -debug3264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ow
encounter:          to activate OA features.
/home/**/eda/encounter/tools.lnx86/fe/bin/32bit/encounter: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m.so.3: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ocalhost ~]$

我是centos5.6

网友:
神啊!终于搞定了!我是直接yum install libXm.so.3搞定的!

网友(2012-08-17):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也是centos,破解第一步就不成功,如何解决呢,谢啦

网友(2012-10-07):
谢谢分享,安装成功

网友(2014-01-17):
有解
標記一下

网友(2014-03-02):
楼主,good job,爱死你了

网友(2015-08-21):
:curse: :curse:
:curse: :curse: :curse: :curse: :curse: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有用

网友(2016-09-18):
centos 安装比较好

网友(2018-05-10):
怎么启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