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时钟树综合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1-12-26):
最近也要用perl时钟树的自动调节,不过现在还没思路,望各位吝赐教!
是这样的:有N个tile,每个人tile里面有三级buffer(每个buffer有单独的输入输出),8路的输入/输出,
也就是说每个tile共有24个buffer(每行8个,每列3个);每个tile要连接到PLB单元,要求clk从
tile的输入到每个PLB的延迟相同,也就是,clk到达PLB要经过的buffer的级
数相同,最终要生成每个tile的verilog网表,要用perl实现,根据tile的不同个数N,自动生成每个tile的输入输出的连接关系(verilog网表),不知道我有没有描述清楚
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自顶一个先

网友:
没大明白说的什么,有点类似与clock mesh的结构。

帮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简单点说 ,就是用perl脚本生成一个二叉树的拓扑结构,这个二叉树结构要放到3行xN列的buffer矩阵中去,要求二叉树从根节点到终点经过的buffer的级数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