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学用X-hdl,有个error求助各位~~

楼主(2011-12-26):
用的3.52想转换的VHDL里面有调用另一个模块,就是简单的端口的映射,如下
DUT : entity work.fir_example
    port map (
      clk                => clk,
      reset_n            => reset_design...
      ...
然后转换时候出现语法错误,syntax error,指向调用这个模块的地方DUT:ENTITY... returned token is 280。求教下这种类似的VHDl转换有哪些要注意的?谢谢了~~~用新版本可以解决这种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