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ex6的MMCM问题

楼主(2011-12-26):
在用Virtex6的MMCM时,到MAP的时候就会提示如下错误:

"physical_group_UUT/CLKOUT1/UUT/MMCM_BASE_inst"' has its target frequency,
   FVCO, out of range. Valid FVCO range for speed grade "-1" is 600MHz -
   1200MHz. The computed FCVO is a function of the input frequency
   CLKIN1_PERIOD, the division factor DIVCLK_DIVIDE, and the CLKFBOUT_MULT_F
   attribute (FVCO = 1000*CLKFBOUT_MULT_F/(CLKIN1_PERIOD*DIVCLK_DIVIDE)). The
   CLKIN_PERIOD attribute may have been set by ngdbuild based on the user
   specified PERIOD constraint. The current calculated FVCO is INFINITE because
   CLKIN1_PERIOD is 0. To resolve this error, either the attribute should be
   changed to a non-zero value, or CLKIN1 input should be disconnected.
   Reference the V6 architecture Users Guide or search the Xilinx Answer Records
   database for the error code.

可是我CLKIN1_PERIOD不是设的0啊,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哈输入时钟是50MHZ,我用COREGEN和language template都提示同样的错误啊

网友:
如果是coregen生成的时钟模块,一般不可能有问题(我没有遇到过),如果是自己直接配置的,需要检查下多个时钟输出是否是可行的,检查各属性设置是否正确。
貌似频率低于10M也是不行的。

网友:
VCO的输出是由频率限制的,太低了也不行,至少600M,查一下DIV/MUL的设置。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