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帮忙,关于PAD中的信号做lvs的问题

楼主(2011-12-26):
SMIC公司提供的PAD里有一根FP的信号线,我现在在网表里把它放在.global后面,这样在顶层就要打一个标签,主要LVS过不了,因为顶层没有相应的PIN,能不能在网表里把它设成一根连线,这样在顶层就不用打标签了?
还有请教诸位,PAD里的VDD有冒号,如VDD:,我现在把冒号先去了,在顶层打上的标签就成了VDD,这样对以后流片有影响吗?

再次多谢大家!

网友:
对, label只是为了做lvs pass用的,tapeout的时候不会做mask的,

FP就是tsmc io的POC信号,是控制上电启动vddh和vddcore电压关系的信号,还是很有用的,
一般你的power ring不断的话,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就是一个内部信号,
如果断的话, 就是多个信号了,

但是一般为了方便,都是layout上打FP label,  断了多个,就打多个,
然后VIRTUAL CONNECT NAME FP 就行了

FP是global信号,  .global FP 以后, layout上一定要打text,

楼主:
谢谢版主,问题解决了,希望能在这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
那是肯定的 ,这里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