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 ADS4149 的输入信号最高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1-12-26):
我在ADS4149的手册上看到,它的参数里,输入信号最高频率是800MHz,输入信号带宽是550MHz。
输入信号的带宽可以认为是采保电路的滤波作用,但是,这个输入信号的最高频率是怎么确定的?和什么有关?

网友(2012-02-19):
这个是设计需求,带宽是550m,最高频率是800zhao
也就是进去采样的信号是800-550~800m

不知道这个片子的采样平率是多少de
手机上使用的高速ad,能说说这个片子的噪声系数和输入数据的位宽么?》

网友:
最高频率和采样保持电路有关,带宽通常和最高时钟有关。好好研究一下DATASHEET 和APPLICATION NOT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