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folded cascode 开环仿真曲线

楼主(2011-12-26):
gain boosting OTA 在GBW附近相位非常异常 是否因为 GBW附近有不止一个极点?? spectre的pz仿真看零极点 很诡异 貌似和波特图对应不上啊?求大家给点帮助啊

网友:
没有问题的吧,看上去主次极点中有个零点,然后是三个极点

网友(2012-04-07):
从图上看 有GBW内有一个零点,你要调整一下 把它推到GBW外。GBW附近pole,zero情况太复杂,在实际中会出现不可控的问题。这对于你的产品来说是致命的,要分开 且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中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