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布局完成后只有.v文件和工艺std的cdl网表,如何做LVS?

楼主(2011-12-26):
自动布局完成后只有.v文件和工艺std的cdl网表,如何做LVS?
难道把.v导入cadence获得schemtic,再挨个把std单元导入cdl网表后才能获得整个top的cdl网表做LVS吗?
另外,.V能不能直接用于LVS?

网友:
楼主你好,正好最近我也再做这个,所以就贴上我的做法。
.v 文件时不能直接用于LVS的,通过v2lvs转成.sp文件:

v2lvs -v verilog.v -lsp std.cdl -o output.sp s0 VSS -s1 VDD (VSS/VDD 是你设计中的地和电源)
生成的output.sp文件后,文件头需要加一行:
.include std.cdl (注意路径的正确性)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SP文件做LVS了。

网友:
简单点的 v2lvs -v verilog.v  -o output.sp
然后在output.sp文件头加上.include (PATH)/std.cdl

楼主:
十分感谢 zhq415758192  king_yeah  yajunja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