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compiler2010.03的license问题。。求教

楼主(2011-12-26):
装完了软件,license老是出问题,听说2010.03版的需要.scr文件大点的,有木有人知道需要多大的呀。。。有没有人知道的。。。而且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求指教了。。。。我已经弄了半个月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src我已经用来67K的了,可是还是不行,如果还要手动添加的话,还得麻烦指教了。。。。在运行limt2这些命令时们都是显示feture找不到。。。。

楼主:
我想再弱弱的问一下,这个和什么的关系比较大,SCL的版本,还是license,因为总觉得其实根据安装目录,基本没什么问题的说,还是install的版本,应该不会的说。。。。更不会说是和虚拟机的版本有关吧。。。。跪求指教。。。。

楼主:
解决了。
  今天我老师把DC/admin/license/里的key考到synopsys/admin/license/里面,差不多就行了,不过前提是DC可以用,他说只要是破解了的synopsys的软件差不多都可以这样做。
   虽然好像不是最根本的办法。可是自己用工具生成的key放到synopsys/admin/license还是不行。
   祈祷电脑里有可以用的synopsys软件吧!!!

网友(2012-04-23):
楼上的说法应该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哪里出错求纠正 ,不过我ICC是能用。
    但是我用了同样的方法去装milkyway,license就一直通不过。。。

网友:
你们老师的key也要包含icc的features,并且不需要启动license server,而是直接指向license文件的方式。同时不限定hostid。
否则,一样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我后来的软件安装不行是因为没有相应软件的feature喽。前面的server和daemon的两行我是直接删掉的。
可是我的疑问就是:
一、里面的feature不是那个license的生成器自动生成的,同是synopsys公司的,没包含他公司所有的软件产品的feature吗?
二、我看到了candence里面的hostid可以用any替代,ICC的我试过貌似不行,不过没试过没填的,没填是为了,可以各个计算机拷来拷去比     较方便吧,在同一个计算机里,MAC设对了,也没事,应该。

网友(2012-12-17):
楼主,你装软件装了半个月?我觉得捣鼓了一周就够恐怖了,没想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办法,没经验,人又太笨了。。。。。

网友:
不瞒你说,我也是找了别人才装好的,嘿嘿,折腾了一周我就受不了了,就找别人去了,希望你早点装好,加油

网友(2013-03-18):
Synopsys的license 是無法使用Any hostid的選項,你必須產生license file後,在使用SSS keygen才有辦法產生SSS的feature !!一般的src + lpd+ sss keygen使能產生到2010的版本!!

网友(2014-03-11):
多吸收了

网友:
milkway正常使用的话,原synopsys的license能用吗?feature里面需要增加什么吗?

网友(2021-08-11):
这个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