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ICC里找不到pad的电源

楼主(2011-12-26):
用ICC做后端,RTL里添加pad之后,初始化的时候提示:
can't find input port 'VD33!'on reference *******
然后就说该pad找不到

VD33是pad的电源。

后来在网表里用
PAD u_PAD(.\VD33!(vd33)****)的方式添加了VD33端口的连接,仍然报上面的错误。

请问这种情况应当怎么检查错误?真是没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最后生成的用于lvs的netlist里是有.\VD33!的,!应该是个特殊符号,必须加\才能识别吧。lib里有这个pin,就是VD33,不过加上和不加都说找不到这个p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更新一下,发现库里PAD的电源VD33是个input类型的,从lib到lef都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导致ICC识别错误。

网友:
在ICC里用get_lib_pins */PAD/* 把所有的PIN的名字找出来看看,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是叫VDD33!,很少见到pin的名字带!的。

网友(2012-04-16):
LZ 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请LZ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