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滤波器TWO-THOMAS结构的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1-12-27):
AC响应图

AC响应图
小生做项目中用到了TWO-THOMAS结构的有源滤波器,对环路稳定性没有经验,后期仿真环路稳定性的过程中发现TWO-THOMAS结构中第一个运放所在的环差模稳定性相位曲线从0°开始而且往上翘,增益曲线是比较正常的。求教各位大侠出手相救,否则要换结构就来不及了。

楼主:
测试断开点,从左边数第一个cmdmprobe处

测试断开点,从左边数第一个cmdmprobe处
回复 楼主:

    附上测试断开点,上图所示的左边第一个cmdmprobe处断开仿真差模稳定性。我防过放在第一个运放的后面仿真曲线也基本一样,也是上翘,而且相位从0度开始。

网友(2014-12-09):
楼主上述问题解决了吗?同求问

网友A(2023-03-31):
我也仿真出这样去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多环路引起的吗?

网友B(2023-05-15):
引用 网友A:
我也仿真出这样去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多环路引起的吗?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但应该使pm>45deg

网友(2023-07-22):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但应该使pm>45deg

初始相位为0°  按相位裕度算,这已经超180°了  能细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