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场板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有些电阻要做场板限制?谢谢!!

楼主(2011-12-27):
请教一下关于场板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有些电阻要做场板限制?谢谢!!

网友:
没看懂问题的意思啊,能说的详细些吗

楼主:
感谢你的关注。我实在看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的时候看到这句话的,并非所有连线都可以安全地布过每一个电阻,一些电阻需要设置场板限制甚至防止连线交叉,其他电阻易受来自上层连线的噪声耦合影响。

网友:
场板通常用是大块的金属或多晶硅做成,其中一个原因是防止寄生器件。多用在轻掺杂电阻上。个人想法,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
场板 是为了使电阻更精确  在粒子注入过程中会带来一些杂质粒子影响电阻,而金属板可以屏蔽吸收这些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3L正解,貌似M1之上都是金属,离子注入都在M1之前完成

网友:
降低表面效应影响,平坦化表面电力线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