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后仿查看网络节点电压和元件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我用Calibre中的PEX对模拟版图进行了寄生RC参数提取,并进行了后仿真,用.print v(*)打出了所有节点的电压,但后仿生成的电压节点比前仿多出来很多,而且网络节点的名字与前仿也不一样。我想问下高手,这些电压节点的命名有什么规律,怎样才能准确找到,我想看的电压节点的电压,谢谢了。

网友:
多出的rc 网络自然会增加很多节点啊,
比如一个R,一个C都是2个节点,

你就按gate找啊, gate的D , S, G 总是可以找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