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多個license.dat 檔的設定方式

楼主(2011-12-27):
小弟是用XP..
目前裝了ModelSim 及HSPICE..
但是這兩個license.dat檔都是放在Flexm下面..
所以..小弟在XP的環境變數設定路徑如下..
C:\flexm/license.dat ; c:\flexm\HSPCIE\license.dat

但是這樣導致每次run HSPICE時..都會要我再指定路徑一次..有點煩..
(我check .lis檔時發現..它的license.dat..還是指到c:\flexm\license.dat)

想請教站上的前輩..是否有一勞永役的方式呢??

楼主:
掉很快...請大家幫忙

网友:
i put the file for hspice at the head, and it works fine

for example :
C:\EDA\synopsys\Hspice_C-2009.03\license.dat;C:\EDA\synopsys\synopsys.dat;C:\Program Files\Dolphin\Smash5130\license\FLEXlm\license.dat;C:\EDA\Modeltech_6.2b\lic\license.dat

楼主:
收到...我縣在是把modelsim的license.dat放在前面..所以run HSPICE時都會出問題..
小弟再來重除新設定一下..謝謝

楼主:
剛剛試過了...
HSPICE licensedat放在前面..可以run HSPICE..但變成ModelSim沒辦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