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MIC某virtuoso technology file里面的PDC层是什么用途呢?

楼主(2011-12-27):
发现此layer盖在IP macro及memory block上面,不知道是什么用的? 在tsmc制程中有和它对应的layer吗?

网友:
Pattern density check ,   是sram专用的,查什么东西的

tsmc 叫 sram层吧, 不记得了,

sram总有些特殊的层次,看看smic和tsmc的 gds layer usage description file,

看看如果PDC 不是参与mask制作的,就无所谓

楼主:
Thanks!~~  eetop应该设置楼主给回帖人分啥的

网友:
分积分啊? 不用了,  反正积分也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