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题外话,为何IC的许多大软件都是基于linux而不是windows的

楼主(2011-12-27):
问一个题外话,为何IC的许多大软件都是基于linux而不是windows的,最近老有人问我这个,我其实也不是很知道详情,大虾们能不能给点儿详细的解释啊

网友:
要是老鼠能拉车 还要牛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别这么精简啊,详细分析下,不懂所以求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这么说 但是我要的是具体点儿 详细点儿的说法啊

网友:
Have you ever designed a chip/FPGA with windows ?

网友:
要是老鼠能拉车 还要牛干什么,精辟阿!

网友:
Linux稳定,且占用资源少,IC元器件多,需要仿真,如果系统总崩溃,如何是好?

网友:
这里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windows自从win2k之后就是完全基于GUI的了,如果图形崩溃就是整个系统就崩溃,而linux不是基于GUI的,GUI只是整个系统的一个组件,X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操作界面而已,崩溃之后只要重新启动X server即可,而后台运行的与X 不相关的程序会依然正常运行,从这个层面看linux相比win要稳定可靠的多,当然不得不说,win的GUI要比linux的GUI 稳定的多,但是整个系统却不如linux稳定,而跑EDA仿真或者综合之类的,对于稳定性的要求是很高的,试想一下跑了N天得仿真,突然崩溃了,你该有多么沮丧。。。

网友:
我觉得 与历史有关  。还有代码的测试性。

这个IC软件在历史上 已经经过大量的测试,换到windows  中 代码的质量 需要重新测试。

这个信耐度。

网友:
歷史跟穩定度考量,  EDA以前都是用UNIX, 然後有段時間,同時有win & linux version

轉換到  linux問題不大而且一樣穩定,而win的問題就很大,常常合成錯誤,要不然就是當掉

所以現在都只有linux & unix 這兩種eda系統

网友:
LS说的很对,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网友:
那和你说一下历史吧,synopsys design compiler和VCS 当年是有WIN32版本的,还有hspice当年也是有win32的版本的,另外cadence 的LDV也是有win32版本的,而现在应用十分广泛的SPB 的windows版本更是大行其道,而mentor的很多软件都是有win32版本的

网友:
歷史跟穩定度考量,  EDA以前都是用UNIX, 然後有段時間,同時有win & linux version

轉換到  linux問題不大 ...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还是我之前说的稳定性的问题,关键是图形系统稳定性的问题,历史原因只是其中的一点,据我所知,在开发的时候,核心算法部分,win和linux以及unix是基本相通的,关键是图形系统的稳定性,win的图形系统一旦崩溃,整个系统会崩溃,linux的图形系统只是一个子进程,当掉可以重启,而之前在后台运行的程序可以不受影响

网友C:
我感觉还是我之前说的稳定性的问题,关键是图形系统稳定性的问题,历史原因只是其中的一点,据我所知,在 ...
引用 网友D:

   大家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作为大学生,怎么在自己电脑上搭建Linux平台呢?虚拟机?能行不?
win7下面就装了modelsim和hspice

网友:
楼上,用虚拟机没问题。我现在就是在win7里装上虚拟机后装的linux,我在linux里运行cadence icfb, assura, calibre, mentor 的大多软件(icflow, ic, modelsim, hdl designer, precision, ...), ads, hspice, matlab, ... 都没问题。

这里是一虚拟机的下载:http://bbs.eetop.cn/thread-306467-1-1.html

网友:
unix linux仿真能跑一个月不死机,windows可以吗?

网友:
虚拟机太慢了,找个不用的破电脑单独装

网友:
楼上,用虚拟机没问题。我现在就是在win7里装上虚拟机后装的linux,我在linux里运行cadence icfb, assura,  ...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正好相反,我是在Linux机器里面装虚拟机跑Win。 另外我觉得32位是个瓶颈,很多项目win32下跑起来效率极低,linux64位下却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因我用的是比较高性能的笔记本电脑,linux里很难找到或装上无限网卡的driver.而若在win7通过虚拟机装linux,虚拟机会自动连好linux的网络,非常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G:

“虚拟机太慢了,找个不用的破电脑单独装”

我用虚拟机没觉得慢啊!我的机子是四核、8G的不过。

网友:
看来虚拟机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2-09-07):
解释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