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undary scan

楼主(2011-12-27):
我想问下什么样的design是必须做boundary scan测试的呢?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吗?

网友:
一般是IO非常多而复杂的design,   简单的design一般不做,
主要是测试IO 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2012-06-28):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下,板级测试时,边界扫描所需激励是怎么生成的? 十分感谢

网友(2012-09-08):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
通常要做Bscan,板子design的时候,芯片需要有TAP管脚(TDI,TCK,TMS,TDO,TRST),这些管脚需要access, 如果芯片有compliance pin的话,compliance pin也需要有access。 还有就是layout的时候,上拉,下拉电阻,需要匹配芯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