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一个可拉伸的guardring(已解决)

楼主(2011-12-27):
画layout师每次都要重画guardring,很麻烦,想做一个guardring且可以拉伸的那种,想请教一下,到底要怎么做?
是不是用Pcell,还是用multipart path做呢?用后者,好像是要写skill语言的的吧?

网友:
两种方法都可以。PCELL的问题是要输入,multipath的好处是可以直接拉,不用到键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的说说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正在学习中,PCELL和QCELL都是调用,就像工艺厂家提供的PDK一样,而multipart path只能制作单层环,用skill语言可以编写

网友:
PCELL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可以说公式只有一个算cont的,坛子里有pcell的教程,我下过的,你搜一下。
multipart path的我是存成.il的load到.cshrc里,如果有模板就更简单了。

网友:
我也和楼上一样,可以的话多画两种multipart path,然后以.il格式save。下次要用直接load就可以了。

网友:
ic61开始ring可以直接建立

网友(2012-03-17):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对  两种都用过 不过multipath的要请教一下 我只能做出单列孔的 怎么做到多列呢?  一般这种情况我只能用多条multipath重叠在一起。。。

网友:
另外 5141中XL还是storm我忘了 有一项GR  好像可以自动生成能拉伸的GR  不过需要tf的支持

网友:
做一个guardring,这个好像是直接在tf文件增加语句,然后load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multipath画完以后,dump出来skill,然后添加到.tf里面,以后每次建库的时候就直接可以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你没领悟到mulitpath的精髓,你想要几层环就几层环

网友(2012-05-08):
回复 网友D:

    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http://bbs.eetop.cn/thread-329527-1-1.html希望能帮到你^_^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囧。。。看错你回复谁了。。以为你问打几排孔呢。。我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

网友:
学些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教一下高手,到底要怎么才能画好几层呢?我到目前就研究出一排孔的,怎样才能画多排孔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保存成.il格式的呀?我现在保存不起来,还有为什么要load到.cshrc文件中呀?我以前看我们公司的一共个同事,他是直接在网上下了一个别人做好的相关工艺的.il格式的文件,然后直接放在我们的个人工作目录下就可以用的,就是直接按"shift+g"就可以用了。

网友:
14楼有个连接是做path的. 我试了下,就是不加.il后缀保存后会自动加了.il后缀,shift+g调出的应该是要保存到tf文件的吧?比如做好的QCellring是可以直接shift+g用的

楼主:
我按照#14同学的方法画了guardring,领会到了#12同学的所说的精髓,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下的问题?

这是完整的图,可以看到,开始还正常,但是一拐弯就全乱了~~

这是放大的图~~
很是郁闷呀,有谁有遇到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看到你孔的基准没算好 间距有问题。
   应该是Subrectangle设置的时候 Gap的设置问题 你可能是用的distribute 所以在拐弯的时候间距会有所变化,设置成minimum应该就不会看    着别扭了 其实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已经解决,是我把尺寸算错了。
1、顺便说一下,在保存,也就是save template的时候,一定要将template name 的名字改一下,否则是保存不起来的(虽然是小问题,也让我研究了很久)。
2、若是你得cadence中装了guard ring这一项,也就是快捷键是“shift+g”的,那么,你只要保存后,以后只要按“shift+g”就可以直接调用你保存的了。

顺便谢谢诸位的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我一开始就有写哦 要定义一下 这个我也研究了很久呢    第二个 shift+g是icfb的版本问题吗?

楼主:
也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在安装cadence的时候安装的,因为我就看过有些51有,有些没有,我们现在用的是61的也是有装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下 我这里果断是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这个应该是要安装的吧~~我们这里有德,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红果果的炫耀咩~好在最近没项目~我该忙数字的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过现在好像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我按你得方式做的guardring,保存在了 :ASCII File: 保存.il文件路径及名称。
eg./abc/project/pring.mpp.templates.il   中,现在的问题是这可能是个临时文件,是吧?电脑关机重启以后,就有没有了,还得自己再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是不是保存到工艺文件中就是永久的呢?但是带我的那个人说,工艺文件死公用的嘛,所以不能乱动~~还是说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平台下,保存一个.il的文件,就是永久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保存到工艺文件的呀 。。

我是存在了自己的路径底下 而且开机关机很多次了也还在

网友(2012-06-13):
有具体的程序没啊 那位大大 奉献下

网友:
laker可以直接画gRing,而且还可以对画好的修改宽度,孔的数目,改变类型,等等,个人感觉laker比virtuoso好用很多,如果可以看到laker中的这些功能的tcl代码,应该在virtuoso中可以仿照写。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skill写过一个guard ring的pcell,不是可拉伸的,FYI
451251

网友:
谢谢各位的经验分享,学习到了

网友(2013-04-17):
学到了一些知识 很受用

网友(2014-05-20):
马克了萨!

网友(2016-08-01):
回复 网友H:

  你可以看看这个文档,里面有说怎么弄的

eetop.cn_3.如何用Multipart path做Guardring打多排孔 (原创).pdf

网友(2017-04-14):
在你帖子里找到了解决方法,非常感谢你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可以说说具体是怎么load .il文件的吗?每次重启virtuoso都要重新load .il file,感觉好麻烦
还有一个问题困扰就是 用这种方法做的ring 在导出再导入的时候 ring会散掉(IC61)

网友I(2021-04-21):
用multipart path做,直接 把路径放在 .cdsinit 里  每次启动的时候就会自动load进去,bk  display 都可以这样

网友(2022-09-10):
还是不会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multipart path做,直接 把路径放在 .cdsinit 里  每次启动的时候就会自动load进去,bk  display 都可以 ...

display 也可以吗?我的drf文件内每次不能默认load成功都是单独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