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标准单元库的power_pin和ground_pin,新手请赐教

楼主(2011-12-27):
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我用ICC命令: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

如何确定我的标准单元用的power_pin和ground_pin是VDD 和 VSS?发现有些库中VSS需要改成GND
power_net和ground_net应该是自己命名的吧?

网友:
在lef文件中能够看见电源和地线的命名

网友A:
power_net 是自己定义的mw里面的 power net名称
power_pin 是LEF/FRAM view里面对cell lib的power pin定义, ground也是一样,

因此可以多写几个,如果多种pin都匹配的话,比如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GND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多谢多谢。

网友(2016-08-26):
NND的模拟电路。。。。。。

网友:
可以用report_physical_cell -connection 查看供电PAD的pin

网友(2022-06-15):
引用 网友A:
power_net 是自己定义的mw里面的 power net名称
power_pin 是LEF/FRAM view里面对cell lib的power pin定义 ...

那请问:我在写derive这个命令之前还要打开调用的cell的FRAM视图来看看这个cell的电源地引脚叫什么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