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sdb是神马文件

楼主(2011-12-27):
RT。fsdb是神马文件

网友:
Fast Signal Database™ (FSDB)

楼主:
是modelsim生成的波形文件么?
modelsim生成的波形文件是wlf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FSDB 是NOVAS的debussy生成的

网友:
就是一个里面记录仿真过程中的信号及其逻辑变化过程,debussy可以直接看,modelsim调用相应的PLI就可以生成这个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