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wer analysis中的vcd

楼主(2011-12-27):
在Power analysis中,VCD要dumpvar到最底层吗?即$dumpvars(0,acka_ctl.clk)  $dumpvars(0.acka_ctl.th)中全部用0.这样的话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2012-02-12):
i want know to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位大哥回答一下~

网友(2012-04-27):
可以选择性的吧,关键性的信号模块。
不过也可以是全部都dump。
大是大了点,有次直接dump下了3G的v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