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版主:PT 分析中的RC-009 Warning 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在用PT读入spef文件做timing sign-off时,发现有这样的warning
“the drive-resistance for the timing arc u_xx_sda/PAD--->C is much less than the network impedance to ground ;
PrimeTime has adjusted the drive-resistance to improve accuracy.(RC-009)"

请问,这样的Warning对于signoff有什么负面影响吗,为什么会产生这些Warning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发现下面一个warning,期待高手解答,谢谢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片不能显示,内容如下:
    Warning :An extrapolation far outside the library characterization range has been detected and the delay calculation uses the last library index incremented by 10% for the cell timing arc ,(***/BUFHDV4) u_**/**/**/I-->Z (max positive_unate) [r/f total_cap = 0.28056/0.26447, lib_range = [0.0005 0.234949]/[0.0005 0.234949] (pf)}
(RC-011)

网友A:
这个一般忽略的,因为有太多了

pt的manual讲了这种情况,  就是和pt的算法有点关系,

估计是trans/cap 等信息超出了查找表范围

网友(2012-07-26):
    这个说的是外推计算的时候溢出,说明超lib里的表格了,因而计算值可能不精确,RC-011这个很常见,我们一般是忽略的

网友:
根据synopsys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时钟BUF的驱动能力强,驱动的线电流大,那么电阻小,而实际上时钟BUFF驱动的都是大电阻,这样就导致驱动负载的阻抗小于驱动线的阻抗,从而引起内部计算slew的精确度,PT自动调节电阻值保持精确度。

网友(2021-09-11):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忽略的,因为有太多了

pt的manual讲了这种情况,  就是和pt的算法有点关系,

你好,但是我这条path存在violation,我改怎么去做呢?

网友:
pt 本身有fix_timing 功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