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一个简单的LDO,空载时开环环路STB仿真报告:phase margin=240度@freq.=-99Hz;将loop gain打印出来曲线后,phase曲线从-180向下变,0dB(freq.约是150KHz)时读到的phase是-270度,是否可以理解为phase margin=90?

网友:
1. 540度?很有趣
2.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呀,图贴不上来。还有刚才输入有误!请见谅呵

网友:
空载时开环环路STB仿真报告??
STB不是要闭环分析的吗?开环如何进行STB?只要没有接错极性,STB的相位都是从180开始的啊

网友:
还是给个图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不起呵,表述的不好!

补充:1、在反馈回路中串入iprobe(iprobe的极性对结果好像没有影响),用stb仿真环路增益和相位。
         2、空载或轻载的时候会出现1楼所述问题。如果负载适当,stb报告和loop gain曲线是正常的。
         3、phase从-180向下变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负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公司服务器上网,不支持上传。

网友:
没图不好说啊

网友(2012-03-08):
回复 网友D:

   stb仿真时候应该是空载呢还是加上负载呢?

网友:
肯定要加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