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dc使用的synthetic库

楼主(2011-12-27):
请问,在使用dc进行综合的时候set synthetic_library是设置什么的比较好,我看了dc的lab,有两种可选,分别是dw_foundation和dw_basic。
我现在的设计中外接的时钟是10M左右,但会再通过16的分频后的时候作为主控时钟,整个设计没有复杂的代数运算,没有除法和乘法运算。
请问应该使用哪个较好?
谢谢各位的帮助啦

网友:
都有吧, 我一般用 dw_foundation

不用白不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lab上说,foundation和basic在时序和面积上有不同的侧重点
lab上倒是用的是foundation
谢谢版主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