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filler

楼主(2011-12-27):
请教各位:在encounter里面一般的操作都是有GUI操作的,但是如果要添加IO FILLER的话好像找不到操作菜单,请问添加IO fillre的命令是怎么写的?谢谢!

网友:
GUI里 place --〉physical cell ---> place I/O filler
command : addIoFiller

不知道你知道有encounterUG和fetxtcmdref这两个文件bu?建议你自己看看,实在找不到了,到论坛来再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界面是这样的。。。没有对应的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Add那项吧

你的是5.2版本的?看上去界面很粗糙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D项里面只有这个,是标准单元的filler,没有IO的filler,版本很旧了,服务器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gui: Choose Floorplan - IO Filler - Add IO Filler
    cmd: addIoFiller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