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TLP脉冲

楼主(2011-12-27):
大家好:
          那位兄弟有能仿ggnmos的TLP脉冲下的时序图,让我学习下。谢谢!
          我自己写的程序不知为什么有点问题。下面是程序段和Vd-time曲线图:
Device NMOS {
Electrode {
{ Name="s" Voltage=0.0  }
{ Name="d" Voltage= 0   }
{ Name="g" Voltage= 0   }
{ Name="sub" Voltage=0.0}
}
Thermode{
          {name="sub" Temperature=300 SurfaceResistance= 0.001}
  }

File {
    Grid=   "@grid@"
    Doping = "@doping@"
    Parameter="@parameter@"
    Plot=      "@tdrdat@"
    Current=   "@plot@"

}

Physics {

       Recombination (
             SRH

             Auger
        Avalanche(Okuto)
        )
        Mobility (
          DopingDependence
          Enormal
                 HighFieldSaturation
          PhuMob
        )
Hydrodynamic
Thermodynmic
}
}

System {
Isource_pset i (n1 n0) {pulse=(0 0
          1e-8 0
          2e-8 1e-4
           12e-8 1e-4
          13e-8 0 )
}

NMOS nmos("s"=n0 "d"=n1 "g"=n2 "sub"=n3)
Set (n0 = 0)
Set (n2 = 0)
Set (n3 = 0)

Plot "nodes.plt" (time() n0 n1 n2 n3 )
}
File {
Output="@log@"
}
Plot{

*--Density and Currents, etc
   eDensity hDensity
   TotalCurrent/Vector eCurrent/Vector hCurrent/Vector
   eMobility hMobility
   eVelocity hVelocity
   eQuasiFermi hQuasiFermi
*--Temperature
   eTemperature Temperature*hTemperature
*--Fields and charges
   ElectricField/Vector Potential SpaceCharge
*--Doping Profiles
   Doping DonorConcentration AcceptorConcentration
*--Generation/Recombination
   SRH Auger * Band2Band
   AvalancheGeneration eAvalancheGeneration hAvalancheGeneration
*--Driving forces
   eGradQuasiFermi/Vector hGradQuasiFermi/Vector
   eEparallel hEparallel eENormal hENormal
*--Band structure/Composition
   BandGap
   BandGapNarrowing
   * Affinity
   ConductionBand ValenceBand
   * eQuantumPotential hQuantumPotential
   eQuantumPotential
*--Gate Tunneling
   * eBarrierTunneling hBarrierTunneling  BarrierTunneling
   * eDirectTunnel hDirectTunnel
}

Math {
  DrForceRefDens= 1e12
   Extrapolate
   Digits=6
   Notdamped= 50
   Iterations= 15
   CNormPrint
   ErrRef(electron) = 1e5
   ErrRef(hole)     = 1e5
}
Solve {
set( "d" mode current )
Coupled { Poisson}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hole  eTemperature hTemperature Temperature}
Transient (
InitialTime=0 FinalTime=1.5e-8
InitialStep=1e-12 MaxStep=1e-11 MinStep=1e-14
Increment=1.3
)
{ Coupled { nmos.poisson nmos.electron nmos.hole   nmos.eTemperature  nmos.hTemperature  nmos.Temperature
       }
}
}

网友A(2016-02-21):
楼主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在使用sentaurus模拟多脉冲tlp,能否赐教,谢谢!

网友(2020-10-12):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在使用sentaurus模拟多脉冲tlp,能否赐教,谢谢! ...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使用sentaurus模拟多脉冲tlp,想问问您的sdevice command